[安装经验]
BIOS里面LAUNCH CSM(启动兼容)什么意思:

楼主(2017-10-03):
CSM是兼容性支持模块,是UEFI的一个特殊模块,对不支持UEFI的系统提供兼容性支持,WIN8完全支持UEFI,WIN7的64位不完全支持UEFI,因此UEFI BIOS下安装WIN7必须开启CSM,多数电脑可调,少数电脑强制关闭CSM。
win7

网友:
老引导模式

网友:
新手路过 希望高手指导

网友:
win7之前的系统模式就是要开这个

网友:
这个选项还真没认真研究过是什么意思,只是知道和uefi的引导不同

网友:
就觉得BIOS需要设置 才能更改WIN7/10 真*脏话* 反人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