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跑55

楼主(2017-10-03):
华硕P8B75-V跑55,BIOS刷了  量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CPU内存都换过  还是一样  ,这个有人遇到这个故障没 ?现在没什么思路检查哪里了

网友:
这种情况CPU概率比较低!关键还是板的问题,找图纸查一下吧!

网友:
如果SMBUS总线都正常,且内存复位都有,那么最好用内存加负载测量下内存槽到CPU座子的地址数据线是否良好。

网友:
55是什么代码 没听说过  内存吗

网友:
插个喇叭听报警声更好

网友:
修好没有,手上有台一样的情况,也是跑55,

网友:
55代码是档内存,参照3楼思路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