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2/CM6731-8/DP _MB

楼主(2017-10-03):
之前修过COU供电,现在可以正常开机,但系统坏了,进BIOS卡死(外设都拔了),是BIOS程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还有一台东芝G15笔记本,有时候卡LOGO,有时候能进系统,但卡的很厉害

网友:
卡死的时候,查查主板上有没有信号或者供电不正常的。

网友A:
怀疑BIOS   就刷一下看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怀疑BIOS   就刷一下看看啊

还有一台暗屏的,怀疑是屏供电,还不会测量啊,有没有哪个贴是教修显示器和笔记本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台暗屏的,怀疑是屏供电,还不会测量啊,有没有哪个贴是教修显示器和笔记本屏的

屏供电  得先测主板接口哪里的屏供电电压  和背光开启  亮度调节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