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toshiba u840

楼主(2017-10-03):
先拆后盖螺丝,再拿下后盖,就可以拆出主板了。我的机器是不出CPU供电。

网友:
虽然挺简单的,还是顶下,有沙发坐了。拆机是最基本的功课。但最基本的往往是最难找到的

网友:
什么故障,找到原因了吗有无待机

网友:
不够详细的,不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