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5v bios开机慢。。谁有改的

楼主(2017-10-03):
a45v bios开机慢。。谁有改的我在网上下了几个都是开机慢

网友:
找不到改的 就到淘宝买个原厂的

网友:
bois开机慢?这方面比较少接触,如果是系统开机慢就可以优化一下!基本可以快上一般

网友:
按照版号搜索 asus的论坛有好多官方的资料

网友:
一般遇到开机慢直接淘宝上找买个原厂的或者提供原机的改me

网友:
主板的版号多少啊!还有版本号多少?我们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