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X12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7-10-03):
HP X12保护隔离不过 充电芯片BQ24780 5脚ACIN电阻PR258换掉亮机
芯片

网友:
没有具体的检修过程 这样的贴子 不要发在严管区

网友:
是什么故障来修的,不通电,还是不充电。。??????

网友:
100K的电阻变成无穷大了吗???????????

网友:
5脚电压什么什么情况啊........................

网友:
这种不充电的问题,就是不好搞,一就是怕修得不开机,充电的故障,有没有高手总结一下问题的啊帮助我们,学习习
谢谢了

网友:
分压不成功,ACIN不对,导致过不了保护隔离,芯片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