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510 pih61f/topeka 按开关没有反应

楼主(2017-10-03):
联想s510 pih61f/topeka 10124-3主板 按开关没有反应 给位大侠给个指示

网友:
不触发要查的东西多了   你什么都没查?   待机3  5V   EC的待机条件会查不?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开关按下后是不是将电路接通了,联想的有好多是按键不好用,更换就行了,如果排除按键问题了就修主板吧!

网友:
1.检查开关有没有老化了,2检查一下电源ic附近有没有断路!3.检查一下桥

网友:
看看待机时候的电流是否正常。先排除短路的可能性。然后就是查待机条件,查3V5V出来了没有。

网友(2017-11-21):
你的电源是好的不??????????

网友:
开关针有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