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屏背光不亮

楼主(2017-10-03):
长话短说,客户拿来隐约能看到图像 ,背光不亮,拿好的屏测试一切正常,基本判断屏幕背光出问题了。维修思路这样的。请看大图

网友A:
不好意思  还没认证 只能在普通区发一下  往大家体谅一下

网友B:
超薄屏改过吗,超薄屏的空间和位置就没有这么自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还没认证 只能在普通区发一下  往大家体谅一下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吗,遇到超薄屏在想超薄屏的办法。

网友:
                这台手术做的不错!

网友:
剪板这个方法   挺方便的 我也经常这样弄

网友C:
             开启和亮度调节你是怎么找的,

网友D:
换个高压的管理芯片应该会好,没有这样改过,都是换芯片

网友E:
这个很厉害了,我有几次都没有搞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启和亮度调节你是怎么找的,

查图纸呀   LED接口定义搞懂就好修了,我修了一天,忘记LED亮度没电压屏幕是不亮的,直接接了开关,没接亮度死活不亮,最后查资料把亮度和开关短接,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厉害了,我有几次都没有搞成功的,,,,

一定要记住,LED屏幕  亮度信号 电压越高亮度越亮    之前没接亮度信号   死活不亮 ,搞了球一天  最好查资料 才知道  亮度信号没电压屏幕是不会亮的   最好短接 屏幕才亮   图上有

网友F:
请问下楼主,,这个屏的逻辑板图纸有吗? 你是照着图纸修的吗?还是逻辑板都是一样的线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楼主,,这个屏的逻辑板图纸有吗? 你是照着图纸修的吗?还是逻辑板都是一样的线路呢?

LED灯排线接口一样就行,图纸没有,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薄屏改过吗,超薄屏的空间和位置就没有这么自如了。

超薄的屏找薄屏的LED升压部分改 有些也可以放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启和亮度调节你是怎么找的,

也可以在屏线接口处 跑线找出EN  PWM

网友:
跟我一样都是拿坏的屏改高压部分。

网友:
屏暗的问题还是好修的,问题就那么几个,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666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换升压芯片  不改

网友:
不错 , 学习了,思路很好       ,厉害了哥

网友:
都是人才,不过修好就行,不要美观

网友:
路 过 学 习 呢 好东西收藏呢 下次碰见就搞定它

网友:
看是三星屏,我这也是三星屏,伪黑屏无背光,led供电保险开路,电感对地4欧,查外围都正常,确定升压芯片挂了,手上也没废板,芯片查不到,正发愁怎么搞

网友:
有位置放还好 这些接错了会不会烧屏

网友:
这个牛呀——,还可以这样搞啊,学习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高压的管理芯片应该会好,没有这样改过,都是换芯片
是啊,换个芯片和保险,还有电容短路的,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历害了,我也这样搞过,但是没有成功

网友:
学习了,但薄屏应该没有这么自如吧

网友:
废品利用了,这一点我也是经常做,坏的屏基本被我拆完了。

网友:
这个方法我也用过成功了,只是超薄屏就不知如何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