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Max屏幕背光维修成功但是维修过后屏幕下方led灯条透光

楼主(2017-10-03):
小米Max屏幕背光维修成功了,
但是维修过屏幕之后,屏幕下方的led灯条透光。
现在什么办法能解决
没有思路了
希望坛友们能帮忙给给建议与办法

网友:
买点 黑胶  补补吧  只能这样了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有背光的,背光可以单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有背光的,背光可以单独换

以前是一半屏幕透光现在变成led灯条漏光了

网友B:
应该要换背光吧这个

网友C:
背光纸 再动动。就挡住了。不行就换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要换背光吧这个

背光订好了几天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背光纸 再动动。就挡住了。不行就换背光

不行,试过了。就老是这个样子。
谢谢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