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航嘉磐石355电源维修纪实

楼主(2017-10-03):
航嘉磐石355电源维修纪实
故障现象:按电脑POWER开关,电源风扇不转,CPU风扇不转,整机无反应。
分析:1、拨动散热风扇叶片,感觉有阻力,于是拆开电源盒,拧下固定散热风扇的四颗螺丝,揭开贴在注油孔处的商标纸,一面拨动风扇一面滴入少许液体石蜡,直到扇叶灵活转动为止。
2、插入220V交流市电,在电源20PIN插头处测量紫色线电压,如下图:
5.11V正常,再测20PIN插头处测量绿色线电压,如下图:
5.02V正常,以上测试说明待机变压器工作正常。此电源采用TL494+LM339方案(如下图):
3、将20PIN插头处的绿色线与黑色线短接,测量各路输出均为0V,出现这种情况,多为某路电压因局部短路引起的电源保护。
维修过程:1、测量TL494第12脚电压,如下图:

20.4V,正常,根据TL494内部结构性能得知,当供电正常时,14脚会有一个5V左右的基准电压,如下图:

2、测量第14脚,如下图:

5.0V,正常,同时还应在第5脚产生一个锯齿波脉冲,测量如下图:

有波形,但跟锯齿波差远了,暂且算它已经产生了吧(毕竟这个示波器已经很老了,测得的波形与实际相差甚远也是理所当然的)。
3、再测第4脚电压,根据芯片特点得知,待机时此脚电压应为高电平,如下图:

3.4V,正常,至此可以判断此芯片基本正常。短接绿线,再测此脚电压应为低电平,但实测为4.3V,明显不对。
4、第4脚电压在开机后不能被拉低,可能与开关机控制电路有关,此时就要说一说LM339了,如下图:

5、通过图纸得知,此电源绿线一路与LM339的第10脚相连,一路与TL494的第14脚相连,如下图:

而前面已测得绿线上的电压为5.02V,所以LM339第10脚电压为5.02V;再看第LM339第11脚电压也是与TL494的第14脚相连,但经电阻分压后,应比第10脚电压要低一些,如下图:

2.4V,正常,LM339是一个四电压比较器集成电路,根据比较器的工作原理得知,当正相输入端11脚电压高于反相输入端10脚时,从第13脚会输出一个高电平,反之则输出低电平,此时在待机状态下,第13脚应输出低电平,如下图:

0.05V,正常,至此可以判定此芯片基本正常。接着看电路图

既然TL494第4脚电压不能被拉低,看与它相连的线路是否存在问题,图中红线已标注:13脚为LM339其中一个比较器的输出端,当绿线被拉低时,也就是10脚电压为0V,此时同相输入电压大于反相输入电压,比较器的输出端13脚输出高电平送到Q10的基极,三极管导通,此时C极电压为0V,与C极连接的就是TL494的第4脚也就被拉低了。
经测量,当短接绿线时,LM339第13脚电压为5.01V,如下图:

电压正常,三极管导通,此时C极应为0V了,可是实测为4.3V,也就是前面所测的TL494第4脚电压值。
至此,将维修的重点也就锁定在LM339及其周边的元件了,因电路图纸不全,这里就只有自己跑线了,当查到LM339第5脚时,发现它连接着三路电压的输出,如图:

分析:如果有一路出现了问题,必然引起后续电路无法运行。终于,在查到此脚与12V电压连接的支路上,测量到一只稳压管正反向压降是一样的,如图:

换上一个新的12V稳压管后通电开机,测量各路电压,全部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思考:12V稳压管跟12V风扇插座是在一起的,是不是因为风扇轴承缺油引起扇叶不转,最终导致损坏稳压管的呢?

网友:
:aiqian:向楼主致敬,思路清晰,理论扎实,配图合理,我等小小白应以楼主为榜样好好学习!祝楼主双节快乐!

网友:
楼主对电路的分析和测量故障点很精准,技术娴熟,也十分有效,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说的一点没错,就是因为风扇运行受阻,引起带载,损坏了电路元件!

网友:
听说修电源有危险  楼主一定老司机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我等小小白应以楼主为榜样好好学习!祝楼主节日快乐!

网友:
中秋节快乐!好经验值得学习!敬茶敬酒!

网友:
电源一般没修过,都是直接换的,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学习了。。。。修电源呀,,,,谢谢分享

网友:
这玩意 修了真的安全吗  利润也没有直接换电源高吧 还节省时间

网友A:
手里也有几块航嘉长城电源,懒的搞,看了楼主帖子,有空也拿出来搞搞

网友:
楼主这心细如针啊,电源板哪里找来的图纸。厉害啊

网友:
维修过程很清晰, 扇叶不转,最终导致损坏稳压管的可能性不大吧?并不是稳压管过流啊.

网友:
楼主厉害,我遇到有5v不启动或者一转就停的电源基本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我等小小白应以楼主为榜样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也有几块航嘉长城电源,懒的搞,看了楼主帖子,有空也拿出来搞搞

路飞也来了  我可是要成为看完海贼王的人

网友:
牛逼  电源修的这么屌   示波器都用上了  老司机牛逼·

网友:
如果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楼主能修好吗

网友:
学习啦,新手报道,虽然我现在还看不太懂

网友:
我有个电源小电源各个电压正常,就是电脑老死机,关键没有示波器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功底扎实,技术一流 ,学习学习了,

网友:
楼主功底niubu。我等应以楼主为榜样好好学习!

网友:
最近修几个电源,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这么牛X,分析的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用凡士林都比液体石蜡好。液体石蜡粘度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