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M-E REV:1.02不复位秒杀

楼主(2017-10-03):
主板型号:A55M-E REV:1.02
故障:不复位

开机测量内存供电有1.35V,2.5V也有,CPU供电0V,找到问题,迅速去测量P_VRM_EN_10没电压,

测量这个三极管的B级有5V,同时又连接PQ1的C级,PQ1的B级为1V,B级的电压来自PR125和PR126分压,一个100K,一个9.09K,正好是1V
正常,但是三极管没导通,C级依旧是5V,果断换掉三极管,开机跑马了,

就是图中的这个三极管惹的祸。

附亮机图

亮机BIOS    A55M-E REV

网友A:
楼主 国庆都不休假  修机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国庆都不休假  修机子

没办法,人家都在休假游玩,咱只能在店里埋头修机,

网友:
老司机就是老司机,果然快速高效,厉害,支持一下,国庆节没出去吗?

网友:
能不能先清理下灰尘在开始 修 。。

网友:
国庆节还能接到单,真不错,我这没生意,干脆放假八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人家都在休假游玩,咱只能在店里埋头修机,

自己的店还是打工?打工肯定得要求老板给加班工资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咕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的店还是打工?打工肯定得要求老板给加班工资

自己的店,平时还接点同行的维修,媳妇儿快生了,加班挣钱买奶粉

网友:
国庆中秋期间还在修板,不容易啊,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的店,平时还接点同行的维修,媳妇儿快生了,加班挣钱买奶粉

那就没办法了,自己的店,撑死也要干下去啊

网友:
技术呀 大师 呀  厉害了我的哥  分析的如教科学似的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这种小三极管B极1V应该导通未通,更换解决,楼主思绪清晰,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