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3537 3V 5v被拉低求助

楼主(2017-10-03):
接到一个3537的机子,不触发,拆机测量了各大电感,无短路,测3V,5V电感电压不正常,3V变成1.4V,5V变成2V

反过来看了下板子发现待机芯片为51225C,芯片附近进水,连自举电容的电阻进水发白,
换了定的芯片,故障还是一样,断开两路节点,电压恢复正常,测节点后级无短路,
找不到头绪后又将升压电容更换,还是一样,请问下大家,这种现象怎么处理。求思路

网友:
把接地的电容都测试一下,有时候就是这些把电压拉低的!

网友:
芯片自举条件正常,就是后级有微短路的地方,烧鸡不行就只有拆了

网友:
断开节点,把后段接入电源3v5v烧鸡啊

网友A:
支持楼上断开节点烧机,前段时间遇到一个输出电压不对的直接换芯片搞定了,又前些天遇到没短路一个断开后级才出电压的是芯片不良带不起负载,看芯片主供电,开启是否正常,轮流断开3V或5V看看是那组导致的,不过听你这么说,确定没短路的话我觉得还是前级不良导致带不起负载,与MOS,芯片关系更大一些

网友:
先用可调电源单独试一下3 5V电流正常吗?确定有没有轻微短路,先排除一下负载是否真的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上断开节点烧机,前段时间遇到一个输出电压不对的直接换芯片搞定了,又前些天遇到没短路一个断开后级 ...

试过了,都不短路,二级转换也没有短路,已确定是5V那组引起来的,前级MOS,芯片,自举电容全都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焊上节点就会把3V5V拉低,断开就正常,烧机的话试过,在5V的状态下烧过,电流只有0.124A。

网友:
确定后级不短路,查查待机芯片外围吧,进水的重点看电阻有无腐蚀,有无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都不短路,二级转换也没有短路,已确定是5V那组引起来的,前级MOS,芯片,自举电容全都换过了,故 ...

5V后级,0.124待机情况是不是稍微有点大了,没有有温度的芯片么,不是说烫,只是说有温度。滤波电容换过么,滤波不良也会导致电压不稳,用示波器打波看看呗,芯片开启脚不对也会导致电压不稳芯片条件查一查,我不是在开玩笑哦

网友:
结贴了,给同行修同行说是我买的芯片有问题,从料板上换了一个就好了,请问下大家从哪买芯片比较靠谱,只靠料板不可能每个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