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LA-B991P 开机0.22掉电

楼主(2017-10-03):
ACER EK-571G-546L 板号 LA-B991P 开机0.22掉电 测试各电感供电正常。PCH_PWROK 正常 还应该测试哪里。大神指点一下
掉电

网友:
不好修,没有修到过

网友:
桥有没有测试过,可以测试一下!这款板比较少接触,或者找个图纸对对看!

网友:
这机子一般都是CPU坏了,,,,直接换把,,,

网友:
可以烤一下桥,这种毛病不好说 看看有没有什么腐蚀的没地方

网友:
查一下二级电压,,,,,,,,,,

网友:
PCH_PWROK 后面的信号你测过吗?主板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各个供电电感的波形

网友:
来自: 广东佛山
我现在也是修到这块。 没得,开机0.28.电压都有。 不知道是补上CPU坏了;额

网友:
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 都说CPU有问题

网友:
0.237 掉电 刷BIOS 没用 楼主的 搞好了没

网友:
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
怎么坏的 外观有无异常 , 短路 有没有。

网友(2017-11-18):
有人修复好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故障0.23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