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x1 Carbon usb失灵

楼主(2017-10-03):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usb不灵。开机测试了一下。左边的不行。右边的正常。拆机测量。5v供电没有,阻止550,应该正常的。
机器比较新,因为没图纸。所以只能瞎修了。
先用最简单的方法,直接从待机拉了个5v过来,借上鼠标,灯亮了。以为ok了。结果开机,鼠标无法使用,目测供电数据都来自一个叫tps2546的芯片。论坛里面找了一下确实有这个芯片的图纸, 然后发现1脚供电只有1.3v问题就在这里了。一开始以为是连接排线有问题。测试了一下都是好的。最后不管了。直接从待机拉了个5v到tps2546的1脚,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想问一下各位大神。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这样飞线问题应该就不大,但是就可能失去了电流保护功能!

网友:
管不管拷机一天就知道了啊

网友A:
好二个电容为什么不折下来看看。

网友B:
X1 CA  有图纸?我以前到处找 都没搞到

网友C:
tps2546是不是USB 3.0主控芯片?
現在好像usb 主控壞的多.
第一腳工作電壓是不是3.3v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X1 CA  有图纸?我以前到处找 都没搞到

他这个是找的芯片的图纸 参考

网友:
无图纸修好就测试稳定就好

网友:
没图纸维修是比较棘手的,经验丰富点还好,这样飞线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测试好了叫客户多用用

网友:
应该出问题的几率 不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s2546是不是USB 3.0主控芯片?
現在好像usb 主控壞的多.
第一腳工作電壓是不是3.3v的哦?

图纸上标注的是5v,但是另外一边的usb待机的时候只有3.3v,昨晚开了一晚上,插着U盘,单曲循环,目前来说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X1 CA  有图纸?我以前到处找 都没搞到

老大说的对,我只是找了那个芯片的图纸,参考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二个电容为什么不折下来看看。

电容我拆下测量过,没问题。所以又装回去了。不是电容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装上电压就会被拉低。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学习啊。记下了,下次遇到问题又多了一种思路了

网友:
拉条供电应该没问题,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学习了  又是一个飞线的案例,我也来试试

网友:
单是供电问题  不会有后遗症   一切正常使用   我们也经常这样搞

网友:
楼主,你这问题可能是排线的问题引起的吧?

网友:
我也有两台机器 USB不认U盘   但是连手机可以感应到  怎么回事

网友:
我去 这都可以

网友D:
从待机拉会不会不安全,不能从右边正常的U口拉过去5V么
anshao1025
右边的usb待机只有3.3,触发后才是5v,感觉还是不稳定。
详情

网友:
就是这个芯片没有主供电造成的不工作呗,要是没有短路飞线给供电应该没什么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待机拉会不会不安全,不能从右边正常的U口拉过去5V么
右边的usb待机只有3.3,触发后才是5v,感觉还是不稳定。

网友:
如果只是供电有问题的话 拉一个供电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
看图纸供电就是待机过来的,没问题的。可能是板子有断线吧。开启有了才会工作的,保护还在。

网友:
这样飞线 下次有问题就直接烧芯片了

网友:
多半还是换掉那个芯片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