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以后的手机维修难度如何

楼主(2017-10-03):
各位大神,按照苹果出新机的速度,以后维修是越来越难还是越来越简单呢?感觉苹果的CPU越来越难搞了,很容易挂掉,大神们怎么看

网友:
6代,难搞点, 往后面又搞好了,一会难一会简单

网友:
6代可能是里面最好搞的吧,以后的集成度会更高。

网友:
估计维修难度会相对有所提升    专业的还是努力提升自己的维修水品

网友:
估计X会很难

网友:
维修还是要手工,集成度越高越难修

网友:
当然是越来越难搞了,集成度越高,对温度要求越敏感,很容易吹挂!

网友:
据说iphone8和iphoneX维修难度更大了

网友:
还是努力提升自己的焊工水平吧,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网友:
当然是越来越难搞了,集成度越高,维修费越高!

网友:
越来越难啦                  怎么办呢??

网友:
越拉越难搞是正常的了,跟何况越拉越紧密,仪器要求越拉越高

网友:
电子产品的发展流程都是维修程度越来越低的

网友:
看来我在基地要好好练练习焊接了,免得以后不敢下手:daxiao:

网友:
苹果的维修率肯定是越来越低  不是集成度的问题。苹果是个封闭帝国。他想不给你修很容易。有必要的话电源IC  Wifi他都能加上验证

网友:
难度只会越来越高  这行的门槛也越来越高 到最后应该是不能维修啦

网友:
多看帖子多了 就会简单没有那么难了

网友:
现在的CPU也就a8,a9好搞点吧,其他的都难度比较大

网友A:
我什么都不会、只会换屏,以后会不会饿死啊?

网友:
我感觉是越来越难搞.................了啊..................................集成的多了

网友:
配置越来越高  零件越来越精密 肯定会更难

网友: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哈哈!谁怕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什么都不会、只会换屏,以后会不会饿死啊?

额不死你,大不了只吃骨头,,,,,

网友:
只要有利存在,,,,就要有辦法搞它,,,,,,,

网友:
感觉苹果是一年难一年容易,cpu我是一直都不搞

网友:
搞CPU好多,小问题不少,,,我是没搞过,,不知道硬解ID换那么多东西,稳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