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5P掉电重启黑屏

楼主(2017-10-03):
一个海尔X5P拿来的时候是能开机,用十几分钟就重启,但是黑屏,重启后电流只有0.14,拆机量,CPU,显卡没有电压,这肯定是缺电压,哪里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A:
论坛里说Q65坏,但是量没有问题,倒是Q66坏了,3.3V输出,1.2--2.3V跳变,直接换MTS2072,开机正常了。此复合管不好找。

网友B:
谢谢分享,这是通病吗@

网友C:
海尔的机器,资料很少,修好了就行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尔的机器,资料很少,修好了就行了

资料很多的 。蓝天的主板, 海尔不会做这个。。

网友:
看看机子有没有进水,看看有没有地方发霉短路了,把电压给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是通病吗@

估计是个易出故障的位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说Q65坏,但是量没有问题,倒是Q66坏了,3.3V输出,1.2--2.3V跳变,直接换MTS2072,开机正常了。此 ...

找到问题,修好了就好啊!就怕找不到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