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460 显示很慢,

楼主(2017-10-03):
G460开机显示很慢,显示一个LOGO ,要分三次,慢慢拉上,进CMOS 卡,这个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很少见到
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不过不是这台机器,最后是南桥问题

网友:
拆机检测下 逐一排查 外设 BIOS pch

网友:
最小化测试看看,有时候硬盘等外设会影响

网友:
刷個bios再看吧, 不行再查其他.

网友:
刷bios,排除,外设,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G460 HM55 老主板 。。 PCH报废率很高,我修过几张都是PCH 报废。。。。。。 你这个K卡LOGO 检查下BIOS 外设,不行就干桥了。。不墨迹

网友:
检查一下桥有没有问题。没问题的话,重装一下U看看!

网友:
这种问题 先排除一下 外设吧 硬盘 光驱 之类的.排除了再看主板

网友:
BIOS你刷过了吗 还有就是外设 网卡 声卡

网友:
刷Bios啊,查查外设,usB供电,网卡,。

网友:
首先排除所有外界设备,裸板测试!再着就刷BIOS!还不行的话加焊南桥或者更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