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00165-A不亮机开机电流0.47

楼主(2017-10-03):
15款A1466 820-00165-A不亮机开机电流0.47上电自动开机电压都出来了 未见进水 有遇到过的吗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不亮是显示屏没亮吗?还是完全无反应呢?连自检都过不了呢?

网友:
BIOS可能不大 苹果的BIOS 故障不是很高 怀疑bios可以搜索下载刷写

网友:
是不是BIOS刷一个再说嘛,还问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是硬启动还没有完成啊!楼主,你要仔细的查查啊!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复位都出来了,二级电压都测了。还是0.46.没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