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 通电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10-03):
华硕X81S通电 不显示维修
故障现象:无法开机,把CMOS电池去掉能自动上电,装上电池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故障分析:拆机检测有待机3V5V,即待机电流为0.01-0.02,由此可以判断出待机部分应该是正常。
由上电时序可知:PM_RSMRST#信号为高电平时说明待机部分OK!接着就是按下开机键,在此瞬间会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电压送到EC IT8511E,当EC收到正常的开机信号后,发送出PWRBTN#到南桥,告诉南桥已经按下开机键,后南桥置高S5、S4、S3并送出PM_SUSB#、PM_SUSC#经电路转换返回到EC,随后产生系统所需要的各种电压,并产生一个PWRGD的信号进而完成上初步上电,进而产生CPU供电,所有时钟信号、复位完成全部上电过程!
实测PM_RSMRST#为3.3V,确定了待机OK后;测开机键有3.3V-0.12-3.3V的高低高跳变,并且开机键到EC线路通;然后在EC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送出PM_PWRBTN#信号到南桥,不装电池时自动上电时测得R2202、R3013均为持续高电平3.40V左右;装上电池按下开机键R2202电阻两端为0V、R3013一端为0V,一端为3.3V;根据以前修此板子的小经验,果断出击,直接换掉EC IT8511E,换后触发正常,且外接亮机,接屏能听到开机声,确看不到显示!经检测发现高压条上的高压包无法完成升压,来点亮LCD的灯管,如图

此为高压条供电接口电路图12脚为19V主供电,34脚为GND 5脚为PWM6脚为LCD_VCC信号;7脚为空脚;改装后顺利亮机!

网友A:
有帮助的加个分,有帮助的加个分,有帮助的加个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帮助的加个分,有帮助的加个分,有帮助的加个分

看你 赚个分 不容易啊,, 给你 加几分

网友:
电池扣掉 能自动上电 应该证明 没问题啊 ,这种情况都是开机键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