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开机进系统几分钟花屏

楼主(2017-10-03):
HP G4开机进系统几分钟花屏,确定屏和屏线无问题,花屏时没死机,表现为图像发白有很多横线,按下开关还能关机,

网友:
检查下 供电 正常不 ?????????????

网友:
外接显示器怎么样?正常吗???

网友:
先量供电。。。。。。屏的。。。。。。。。

网友:
確定不是屏嗎? 這現象像是屏的問題.

网友:
外接试试啊,外接没事,考虑显卡,显存,温度,

网友:
是独立显卡吧?独显的花屏很多时候是显存出故障导致的!

网友:
排除 屏线 屏 就查显卡 相关条件了

网友:
既然确定了屏和屏线没有问题 那么还能怎么样 干显卡呗。。  0809024?

网友:
显卡修过了吗

网友:
不是屏线和屏,那就慢慢排除显卡条件,电压是否有波动,显存等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试试。 没记错这个机子是ati 显卡。。。加焊不行,换一个。。

网友:
垂直线花屏 死机 内存, 垂直花屏不死机显卡,花屏点点显存多,横线多是屏。我说的是大多情况下,并非一定。

网友:
既然确定了屏和屏线没有问题 那么还能怎么样 干显卡呗。。

网友:
已修好,补焊屏线接口周围元件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