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1ca 待机有5v 没3v 不触发 怪

楼主(2017-10-03):
asus x451ca rev2.0  待机有5v 没3v  开机键有3.3v  按键跳变o  按开关不触发  用镊子短接按键3v脚和接地铜板  能触发 显示   开机按键另一脚就是接地的   搞不懂  有相同案例么?求解

网友:
短接能触发了?这故障不就解决了?

网友:
换开关啊,应当就好了啊,开关氧化吧,

网友:
短接能触发,问题就解决了,直接飞线不就可以了吗??呵呵

网友:
搞不懂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开关报废 换了 不就 可以了。。。 墨迹撒子卵啊

网友:
复活剂喷一喷:ciya:就捡钱了:ciya::jingxia:

网友:
既然另一脚不是GND 你可以查下这个来源或者直接接地测试

网友:
这很明显是开关接触不良,换一个开关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
照楼主说话的意思明显开关坏了,可实际没这么简单,估计描述错误吧

网友:
期待结果。应该不是开关坏了,如果开关坏了 楼主也不会求助了。

网友:
能用短接 开机显示 说明没什么大问题.检查一下开关小板,看看上面有没有 休眠的管子损坏,导致lid之类的问题.最好先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
飞线能解决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
有少数机子待机只出5V,触发后出3.3 V,这没什么奇怪的。用镊子短接能亮机,这个问题应该好解决

网友:
楼主,你用镊子短接按键3v脚和接地铜板  能触发显示,那不就是开关坏了吗?换开关就好了啊!

网友:
我的天,那你接下来想得到怎么动手吗,飞条线就完事

网友:
开关,开关先换个就ok了吧。。。。

网友:
飞线连个开关  不触发   飞线能解决就不求助了   原来板子上开关键一端3v 一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