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485 otp程序

楼主(2017-10-03):
Y485笔记本,同行拿来说开机不显,拿到我这里第一次开机有显示BIOS为win8模式不能进系统,我修改为win7模式就不显了。叫他留了下来,首先刷bios很多都是修改win7模式后就不亮了,又得刷bios,BIOS芯片已换,EC的程序已经刷了,bios有个选项关闭独立显卡,关闭了在修改成win7模式就可以显示。报错没引导系统,PE和硬盘系统都引导不起。怀疑是独立显卡坏了bios开启独显功能就开机不显,于是显卡取下来做了一次还是不行,现在又怀疑是BIOS的OTP程序在作怪了。谁有这个OTP程序麻烦上次一个来试试。

网友A:
不是什么OTP程序搞的,这机器没有OTP程序,还是BIOS的问题,你仔细看看客户的CPU是不是升过级的。碰到过几次自己把原装的A8 4500升级成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OTP程序搞的,这机器没有OTP程序,还是BIOS的问题,你仔细看看客户的CPU是不是升过级的。碰到过几 ...

CPU中间有保修签,但是还是A8-4500,C壳上也有A8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