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450V不通电(已解决)

楼主(2017-10-03):
机器:F450V
版号:X450CC
故障:不通电
此机被上家刷过BIOS,其它没动过,客户说上家说是南桥问题没的搞。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接下来,拆机测待机3.3V有,5V待机为2.1V,马上就想到了BIOS,因为此板3.3V正常情况应触发后才出的,示波器测BIOS一脚片选信号无波形(正常3.1V),跟着这条线路跟到SD卡槽下面PC板层上有一点点液体,拆开SD卡槽用天拿水洗干净果然发现BIOS一脚链接EC之间的线路断线了,补好线,上电测BIOS一脚片选信号如期出来了,5V待机由原来的2.1V也回到5V了,按开关触发亮机搞定。注(分析故障的来源因为SD卡槽卡口无SD模型卡塞住从而在平时使用中难免会进水液体等,导致线路腐蚀)。

网友:
                   祝贺你,这下名利双收了!

网友:
這種發現是很激動的, 像是發現鈔票一樣.

网友:
确实,USB口时常外露,所以容易进液体!维修重点就是看思路!思路正确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A:
待机3.3V有?正常修好的情况,待机是没有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3.3V有?正常修好的情况,待机是没有的,对吗?

应该是的  待机无3.3 pwm  触发后产生

网友:
待机5V偏低 我遇到过几个 就是BIOS到EC断线引起的  不容易发现 楼主厉害

网友:
这机器的断线在这么隐蔽的地方是很难发现的啊!楼主你很细心啊!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细心,思路清晰。

网友:
应该按着上家的报南桥坏,哈哈哈,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