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25 主板板号820-3462

楼主(2017-10-03):
前几天接了苹果A1425的笔记本,刚开始拿过来的故障时不开机的。通电一点反应都没有,定EC回来换了一个,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电池是不能用的。系统电池图标是打一把叉叉。客户自己在网上订了一块新电池,装上去也还是一样,电池输出那一路12V都没有,再继续检测重放电MOS管 P沟道控制脚12V不能拉低。异想天开直接另外接两个电阻分压,可以充电了。把新电池充满了之后,又换了充放电芯片ISL6259,顺便把两个分压电阻拆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充放电电感有12V输出。单独用电池不能用,电源和电池同时可以用,拔了电源,电池也可以放电,系统里还是不能识别电池,电池也不能充电。论坛有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在下感激不尽。电池两根数据线都有3.3V.附加几张图片

网友:
感觉还是ec问题哦,,,,,,最好用用料板的EC,,,

网友A:
还是EC问题。这个EC料板。目前全国都没有货的。你可以在发个EC过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EC问题。这个EC料板。目前全国都没有货的。你可以在发个EC过来看看。

你能确定全国无货  那发EC 怎么发啊 ?你修苹果应该很多可以指点下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能确定全国无货  那发EC 怎么发啊 ?你修苹果应该很多可以指点下楼主

EC发。是淘宝上面。根据型号有这个EC的。是拆机重新植株的EC。这个料板是全国没有货的。你可以问一下。市面上有的也是200块钱一片。但是基本上都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C发。是淘宝上面。根据型号有这个EC的。是拆机重新植株的EC。这个料板是全国没有货的。你可以问一下。市 ...

哦  这个淘宝拆机重植的好多太不靠谱 遇到的多是定打孔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这个淘宝拆机重植的好多太不靠谱 遇到的多是定打孔版

打孔的。就是料板。这个市面上目前就几片还贵的一逼。

网友:
这种问题   要用拆板的EC   新的EC  有这样的  问题

网友:
最终还是修好了,谢谢大家的指点,是EC问题,还好上次买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