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 电源通病维修及改装

楼主(2017-10-03):
收到三星E1920NW一台,故障现象为不通电。拆机检查为保险坏,IC损坏,68X蓝色电容短路,电容上面一个洞,把机壳都炸黑了。

拆除电容,更换保险和IC后试机,5V和15V电压正常,装机测试,结果发现蓝色灯一直闪,不能开机,带不起负载。前几天有个坛友发的维修贴说到这个电源板改模块后带不起负载的问题,后来改了取样电阻后好了。参考更换取样电阻也问题依旧。

刚好手上有一块上次维修换下的同型号主板,拿出来研究试验一下改模块吧。

1,主板直接用可调电源供电15V和5V过去,显示器可以正常启动。可调显示15V的电流在2A左右,5V的电流在0.5A左右。忘记拍照了。。。
2,改1号模块(白色)上去,空载电压正常,上机测试,在串联灯泡的情况下不能正常启动,背光偶尔闪一下,启动不起来,直接接220V上去可以正常开机,但是约半小时后,背光间歇性闪,明显也是负载不了,关机检查,模块IC非常烫,应该是到了模块的上限功率。
3,改2号模块(TOP220封装)上去,将功率管固定在铁壳上加强散热,重新测试,在串联灯泡的状态下也是不能正常启动,直接接220V是正常的,于是进行拷机,一上午也没有出现异常。

初步分析一下:
    三星这款机的电源启动电流有点大,如果IC性能不好,启动瞬间就保护掉了,会导致不开机现象发生。负载功率约2A左右,如果功率余量小,发热量大会导致不稳定,容易返修。
    改装使用的都是网上常见的模块,1号白色那款参数介绍约25W左右(IC型号磨掉了);2号黑色TOP220封装的,根据IC规格,约40W左右。明显TOP220封装的模块功率余量更大,散热更好,比较适合这款电源改装使用。

这款电源的通病就是那个68X的蓝色电空击穿,带来的一系列零件烧坏。改装使用的是上次维修换下来的板,当时手上没有这款IC,当时这个变压器的抽头都烧断一个,改了1号模块后发现不稳定,以为变压器不稳定,就直接换板了,至于本次维修换下那块板,换IC后还是负载不起可能另有问题,有时间再研究它吧。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多多加分吧,不足处请见谅,谢谢大家

网友A:
不喜欢用模块,总是不放心,原机电源板能修好就修,实在修不好就换一块,反正很便宜质量也有保证

网友:
这款显示器电源,基本都能修好,就是原件性能的问题,带不动负载,还是芯片,还有VCC回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用模块,总是不放心,原机电源板能修好就修,实在修不好就换一块,反正很便宜质量也有保证

淘宝发货也要几天,客户等不了的,一般也不用模块,但是有些芯片没货,也是不得已的,目前为止,模块也没有返修的。维修最重要的是3块钱的模块就能让废板重新有价值,低成本才能有利润。换板也是拆机和维修板之类的,不见得就很好的。

网友:
                        也有道理

网友:
这种情况不都是换电源板吗?就是换同用的那种。。。

网友:
模块非常不稳定 而且发热太严重基本用3个月左右会返修

网友:
直接用笔记本适配器把整个电源改了再加一个12V转5V模块就行了。还查啥取样,回路。简单直接,成本也不是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用模块,总是不放心,原机电源板能修好就修,实在修不好就换一块,反正很便宜质量也有保证

买原板太麻烦,需要时间长,改通用模块比较快,省时间,用着也很稳定,我碰到电源芯片坏的都是改的通用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用模块,总是不放心,原机电源板能修好就修,实在修不好就换一块,反正很便宜质量也有保证

你不喜欢用模块,是不是没改好,经常爆炸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喜欢用模块,是不是没改好,经常爆炸啊,哈哈

          不是没改好,是不会改

网友:
教程很详细,不错,支持一下,希望以后多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用模块,总是不放心,原机电源板能修好就修,实在修不好就换一块,反正很便宜质量也有保证

我也非常讨厌  所谓的 模块!
我搞维修这么多年从来没换过那玩意儿!

不过,说实话,我连电源板也几乎没换过。驱动板偶而换换就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非常讨厌  所谓的 模块!
我搞维修这么多年从来没换过那玩意儿!

                  佩服您的专业精神!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电源板的,佩服你的专业精神

网友:
都是一直修电源板的,从来没有换过模块或通用板

网友:
我也是没有改过模块,包括以前修电视的时候

网友:
这个三星的电源板一般都能修好,外围的零件少很好修

网友:
这款电源的通病就是那个68X的蓝色电空击穿,带来的一系列零件烧坏
这个电容 在电路 什么位置  气什么作用
要是在图上标示下就好了

网友:
如果ic和开关管坏就改模块,ic坏也改,关键快,很少返修的。再不行通用电源板加高压条网上订太久了。

网友:
这款电源板取样电阻容易出问题,造成输出不稳定,电压上下不定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这样改的稳定性怎么样安全吗

网友:
模块还好吧   没有返修过  只要把散热搞好一点

网友:
修原电路,不行按最接近的芯片小改,找不到接近的,最后用5L0380改。

网友:
用模块总是不放心 ...............

网友(2017-11-08):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用模块,总是不放心,原机电源板能修好就修,实在修不好就换一块,反正很便宜质量也有保证

有时是要效率,这种模块看起还不错,应该不是短命鬼

网友:
谢谢楼主先收场了

网友D:
这款电源板。5V不稳定的也不好修

网友:
我是经常改装,经常爆炸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电源板。5V不稳定的也不好修

我的这个5V12V不稳,目前没有修好!

网友:
    我遇到的几个三星显示器   保险坏了  排除所有短路   还是有问题

网友(2017-12-08):
修这种遇到过几个变压器也坏的。

网友:
用模块还没出现返修过

网友:
用了两个模块吗     模块哪里买的 谢谢告知

网友:
们看韩剧,看你们尽快垃圾离开,吗

网友(2018-01-09):
带灯泡也能影响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吗?我的三星换完通用高压板灯管一直闪,电压从13v到0v一直跳变。也是这原因吗还是有其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