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有示波器吗

楼主(2017-10-03):
本人想要一台二手没有问题暗病的示波器,不知道那个有

网友A:
要是可以买个新的也不贵1K多点还有质保

网友B:
有个日立的要吗 .要的话留联系方式

网友:
tds1002 泰克 60m我有1台,使用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是可以买个新的也不贵1K多点还有质保

好的谢谢。你哟推荐的牌子吗
我也用的少,但是有时候没有示波器还真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日立的要吗 .要的话留联系方式

数字示波器还是模拟的示波器,模拟示波器我也有,大个占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你哟推荐的牌子吗
我也用的少,但是有时候没有示波器还真的不好

可以直接迅维淘宝的店铺 有几个型号的可以选择 基本都满足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迅维淘宝的店铺 有几个型号的可以选择 基本都满足需要

有店铺的链接吗,我进去看看,是在哪个专栏的

网友:
淘宝搜索迅维就能找到  都是比较经典的几款示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店铺的链接吗,我进去看看,是在哪个专栏的

https://szfix.taobao.com/  迅维的淘宝店进去后找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szfix.taobao.com/  迅维的淘宝店进去后找客服

感谢我进去看看,再次谢谢你

网友D:
有二手的  我就有一台 都没用    在电店里辽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二手的  我就有一台 都没用    在电店里辽这

什么牌子呀,你告诉我,成色应该好吧价格呢

网友:
我表弟有个100M优利德要出,去年买的,现在都没用,装的原包里的,9.9新,另外我有个维修电源也要出,QQ792406374

网友:
优利德这个示波器一般,我有个朋友用过,不怎么灵敏

网友:
不是那说法,每个牌子都有好坏,我也是优利德100M呀,用起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