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X84H 版号K43LY 3.1 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7-10-03):
今天收到一台ASUS X84H 版号K43LY 3.1 ,按开关不显示  电流表只有0.18的电流。拆机后单独主板测试 开机电流也是只有0.18A,果断从论坛下载了2个BIOS都是相同电流,没办法只有找图纸点位图。图纸没找到 只有点位图,经过查看点位图测量。CPU供电电压为0.其他的电感电压都有。CPU供电IC的主供电+5VS_C只有1.9V.查看主板 在待机的3V 5V 电感旁边有4个场馆。查看点位图。这4个场馆分别是待机3V 5V转换成+3V +5V +3VS +5VS的。这个+5VS 就是CPU供电IC的主供电。经过测量+5VS 只有1.9V  场馆的控制级为0   又测量了一下+3VS 也是1.9V,场馆控制级也是0V,但是旁边的场馆转换的+3V +5V是正常的。控制级是12V,  我测量没有转换出电压的场馆的控制级+12VS也没有短路。我就把这两个电压连起来了。。 按开关。。电流就上去了 也有跳变。接屏后 可以显示。机器修好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这样的故障也灵活运用,楼主脑筋动的快。

网友:
楼主,你还是最好把真正的问题找到啊!这样连线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