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杂牌翔升H61两张,奇葩主板,

楼主(2017-10-03):
秒杀杂牌翔升H61两张,奇葩主板,两张都没有接喇叭的接口,也没小PCIE诊断卡,只能凭经验,
第一张电压,复位全都有,死活不亮机,一个内存通道3.3V供电烧断,只是测试出没电压,飞线搞定,
第二张从未见过H61是如此设计的,我相信论坛的基友们都见的不多,此板居然没有IO,大家看下图,板子可能是在工厂里修过。
看出很多焊接过的地方,时间长了不是那么 明显,一下有报废的念头,都给客户说了,这板报废了,后来又仔细看看,这板子IO布件是没有装过,断定了是没有
设计IO上去。IO旁边也没有任何零件,三板斧下去看看,第一板斧就干了它,放电后插上电源,还没点触发电源就开始蠢蠢欲动,哈哈,你懂的。见后图。

网友A:
三板斧都是指的啥  麻烦给我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都是指的啥  麻烦给我教一下

我只知道 刷BIOS和看IO,还有干南桥?不知道。

网友:
意思是IO给人拆了吗              ?

网友:
没有IO的主板?真的假的?
那怎样带低绿线呢?

网友:
程咬金出世?简单,三下五除二,不行丢了。

网友:
LZ这第一板斧就是干桥么

网友:
意思是加焊了桥?

网友:
三板斧是啥 嫁汉南桥 放点  刷程序。 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事实上实施

网友:
H61的IO 很贵  估计拆了     另外主板牌子也算是个牌子   二线而已 ,在另外  这个是万顺达的品牌  也是不怎么出名的牌子   我这有卖这个牌子的电脑   还比较贵   电脑用的配件基本都是二线  电源用的是山寨版的  没有EMI的   我修了不少呢

网友:
我没看明白,第二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IO是什么逻辑,工厂应该是装上去了的

网友:
这两个平时确实比较少见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