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0-04):
症状描述:不开机,上电大短路,机器1修机,摔成这个样子。
开始维修:大电流就熏呗,看到电源IC右上边发烫。然后迅速定位底下的针脚。
发现PP3.0 NAND供电短路,
一阵见血直接把C0634翘掉,直接不短路了,这个6代上有很多都这边的。包括7代也修过,。
瞬间秒杀
装机交货。
大概就10分钟时间

网友:
表示电容没有发烫,先拆外围的。要不然要卸电源。维修注重细节。昨天接的

网友:
                  高手修机又快又好

网友:
经验多到已经一针见血的维修了,厉害!

网友:
一针见血 思路清晰,大胸弟不简单!

网友:
没错,维修手机思路都很重要,心细胆大啊!

网友:
高手总是一针见血,楼主厉害,又是一个维修案例,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很不错的,有图有真相,

网友:
为倒是一个方法

网友:
老司机呀,一针见血呀。学习了。

网友:
嗯 有些新手看到电源发热  就要开始换电源啦  比如说我  哈哈

网友:
客人都觉得短路最难搞   其实最简单

网友:
大短路好搞一点 微短比较烦  有时候还看运气吧

网友:
你没有换新的吗?w我上天就遇到一个,然后我就用

网友(2017-11-04):
厉害,一看就是专业的,佩服佩服。

网友:
刚秒了个一摸一样的故障。重摔机很容易硬盘3.0短路

网友:
请教PP3V0 NAND,不是要按开机键再有输出,上电电源难道就有PP3V0 NAND

网友:
有一次我也是这种情况,熏了4次都找不出故障点,等我把电源芯片拆掉,还是短路,又熏了一次。终于看到那个短路的电容了,我直接就服气了。。。

网友:
主要是楼主运用了合理的维修方案,秒杀故障,效率很高

网友:
通过发热的位置 结合pcb 判断短路的线路  很6

网友(2017-12-22):
大神,我以前碰到一个机子6和楼主情况差不多,一言难尽,干了一大片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学习收藏了!

网友:
楼主威武,秒杀故障。。。。。。

网友:
楼主技术还是很不错的,有图有真相

网友:
感谢分享小小白学习中

网友:
经验多到已经一针见血的维修了,厉害

网友:
这么一说,以后电源发烫先不干电源,查哪条短路就把那一天滤波电容扣掉

网友:
熏出来是电源后直接测试旁路电容的?

网友(2018-01-26):
  你好 怎么联系你呢,我想让帮修手机

网友:
积累经验,快速学习iphone系列经验,赚更多的积分,下载更多资料

网友:
已收藏,我就喜欢必杀招!!!

网友:
楼主运用了合理的维修方案,秒杀故障,效率很高

网友(2018-04-08):
谢谢,又有了新思路。通过电源发热位置,可大概判断输出的哪路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需要的不是眼力 手工而是经验 一看就是老油条

网友:
学习了,很多时候搞不定就在瞎搞

网友:
学习了,很多时候我就直接敲电源了

网友:
嗯 有些新手看到电源发热  就要开始换电源啦 ,精彩。

网友:
思路清晰 感谢老板分享技术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经验加图纸分析实在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