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X6S A的机器换字库的话是不是直接刷机就可以了?

楼主(2017-10-04):
X6S A的机器换字库的话是不是直接刷机就可以了?,还是要先写底层,在刷机,如果要,底层文件有吗,给个指点,各路大侠

网友:
当然要先刷字库啊,不过刷字库的工具近一万元

网友:
这手机刷字库的工具不便宜啊。

网友:
现在的字库大部分要写底层,不同以前HTC年代

网友:
楼主还没搞好吗??还打算进来看看结果呢!!

网友:
底层找卖家写好就可以了,不过要自己写串号

网友:
维修工具的成本越来越高了,压屏一套,显微镜一台,当然我没有

网友:
机子是什么故障现象要换硬盘????

网友:
买个料板,拆了装上去,比某宝的要好,要可靠

网友(2017-11-22):
很牛逼,厉害了我的哥!神一般的技术和人!

网友:
字库先写低层  MTK的必须写BOOT  高通的就不用

网友:
维修工具的成本越来越高了,压屏一套,显微镜一台

网友:
买现成写好的吧  或者拆件的板子。。。。。

网友(2018-01-23):
换字库成本实在是高,现在维修行业不好干了。

网友:
mtk  要写引导 boot    高通的上空字库出9008 直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