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780的主板跑D1 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17-10-04):
客户送来个联想L-A780主板 检测卡跑EE----D1 不动了 换过cpu 内存 刷过bios 故障一样  各大电压都有  纠结 求解

网友A:
测量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换个试试

网友:
CMOS电池先换个试试,另外插内存和不插内存分别跑什么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下CMOS电池有没有电,换个试试

CMOS电池换过 以前那个电压只有1.3v 换个全新的电池 结果涛声依旧

网友:
不开机  跟南桥有关系了吧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是小电池没电    你换了电池还不行 就查一下RTC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