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因cpu散热不良引起自动关机的处理

楼主(2017-10-04):
接修一台电脑开机玩一会就不定时死机,自动关机,经检查在不开任何程序下cpu接近60度左右,开一个或两个程序80至90多度。查杀病毒无果,清理CPU风扇及散热器装上还是高烧,于是拆下cpu把导热硅脂清理一下,清洗干净,重新涂上导热硅脂,装机问题解决!

网友:
最后,干脆就不上这个铁盖了,四周垫上胶皮垫,直接就上风扇了。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硅胶 能占 得住 铁壳的啊?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AMD的之前客户的开机打开程序分分钟死机,换了CPU好了 (当然除了开关 散热器和散热膏都换过了)下次可以试试开盖,也许可以再来一块呢

网友:
这种cpu还可以这样开盖处理,学习了!

网友:
这种AMD的CPU发热量很大,LZ是直接开盖了?

网友:
楼主,这个铁壳都取下来了,然后再怎么固定呢

网友:
学习了,有好多AMD的机型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
用刀片开盖很危险的,我以前就把手指划伤了

网友:
开过775的就没开过AMD的  不过是坏的

网友:
还是换CPU吧 这个开盖 也用不了多久 以前试过几个 不久就坏了

网友:
这种AMD的CPU发热量很大,不知道能不能用住  ?

网友:
直接把盖子给打开了啊,好厉害!

网友:
你这用的是最便宜的硅脂 还有切掉的硅胶 你到底上盖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