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70进水维修

楼主(2017-10-04):
顺便在发下这型号的维修经历、客户送来时说是进水了才开后开到多出有进水腐蚀的痕迹,初次检查没有烧板和断线痕迹,插电大电流短路经检测pq311-pq309击穿换好后检查无短路后通电有待机0.025高兴的准备开机,惊喜来了电流一路狂奔画面出来了、就此以为修好结束了可以做等拿钱了。问题来了插上电池不充电显示是在充点而实际根本没冲进电下载了电源管理软件装上还是没一点反应再次拆机,查充放电路,进水机一般都会烧不少芯片,二话不说直接换掉充点管理芯片pq737以为之前这个地方都有进水腐蚀的。更换后电池正常充电维修到此结束         顺带给大家备份个开机的blos小弟刚维修不就经验不足不要笑话

开机测试好的

网友A:
你发错版块了吧,要扣分地噢。。。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又跟楼主学到了很多东西,哈哈,开心,哈哈

网友:
进水的实在不好搞 学习了 楼主 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发错版块了吧,要扣分地噢。。。

怎么会发错版号呢型号就是联想z40-70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发错版号呢型号就是联想z40-70哦

这是拆机区。。

网友:
我去  这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