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JUMPER450S 出现蜂鸣啸叫 低频状态下

楼主(2017-10-04):
之前声音小些 最近待机这种低负载的情况下声音很大了

网友:
我都是先检查电解电容,电容引起的异音比较多。

网友:
百度了下看好像都说是滤波 或者5vs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开关对管,附管有两颗小的电解电容,更换掉试一下,电变器不良也会啸叫。

网友:
个人感觉换个新电源吧,要不主板cpu内存  显卡都会工作不稳定的!!!

网友:
431,光耦周围电阻电容,还有就是检查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