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电源是什么型号的,有谁知道

楼主(2017-10-04):
海盗船

网友:
在电源的外边
有一个标签 上面有的
你直接拍里面 很难判断的

网友:
看不出来   没辙     查找版号试试。。。。。。。。。。。。

网友:
没有铭牌图吗???电源都有铭牌的。

网友:
已知这个是HX750

网友:
只看出来是海盗船的 啥型号 只有  网上搜图对比了

网友:
大概是海盗的600W的模组电源   你可以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