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通电风扇就转,关机风扇也转

楼主(2017-10-04):
有块华硕b75m-a接上电源风扇就转电源灯也亮,按开关能正常进系统。关机后风扇也一直转电源灯也亮,按开关又能进系统。bios刷了无效。

网友:
换和pson相连的822试试呢,可能排阻不好了

网友:
通病就是822电阻   只能试试看。。。。。。。。。。。。。。。。。

网友:
看起来这是自动上电的问题,修好这个问题看看

网友:
换一下开关相连的排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