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43笔记本 插上电源0.4A,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2017-10-04):
接同行一台笔记本 ,DELL 15-5543,插上电源电流跑0.44A,按开关无反应,触摸大法全板只有CPU严重发烫,并且是CPU上边那个小一点的芯片发烫,请教,这个是不是CPU的核心显卡芯片,如果它剧烈发烫,是否可以判断是CPU损坏,如果是CPU损坏就没有维修价值了,因为这种是板载的,I5处理器,

网友:
测测上管是不是击穿了  估计U挂了

网友:
打一下对地阻置,cpu上面的那个小芯片,那不是网卡芯片吗,用排除法把它拆了,还发烫吗?查一下待机3/5V有没有,插上电源,0.4/0.5A,应该是待机短路,

网友A:
网卡芯片可能挂了,先摘了吧!估计3V后级短路,如果短路,这板废了的概率陡增

网友:
断开CPU供电   测试阻值  看那边阻值小  在确定那边问题

网友:
这个CPU北桥在里面吧,测USB口阻值3V电感对地阻值,一般都是CPU坏了修了好几片了

网友:
八成CPU挂了,这种主板连交换都交换不了。单购I5 的900,

网友:
直接就量3V电杆阻值啊    基本就是CPU挂了  死刑

网友B:
是这个芯片 发烫 CPU本体上边较小的那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芯片 发烫 CPU本体上边较小的那一个

你这是南桥和CPU集成在一起的,是南桥发烫,这种CPU不好换成功低,直接换板。

网友:
如果不是大电流,触摸法没什么用

网友:
那就只好直接换板咯?淘宝看了下,交换还要560大洋,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又跟楼主学到了很多东西,哈哈,开心,哈哈

网友:
it can be problem of bios because i faced the same problem i write bios and problam solved..

网友:
若定性 U短路 这个板子维修费用就高了 可先确定故障之后查查交换

网友:
剧烫的话,阻值应该特别低呀。短路了哪~ 这种桥短路,最好多查查条件,刷几个BIOS试试,不行的话,再考虑交换或换桥CPU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芯片 发烫 CPU本体上边较小的那一个

直接换主板吧!估计是CPU什么的桥烧掉了啊!

网友:
现在这样的集成主板没法搞  换又换不了  交换也太贵    直接放弃

网友:
这个是桥和CPU二合一的U,这个很有可能是南桥部分挂了。。。

网友:
不用找了  是总线控制部分有断线了   我之前碰到一台一样的  换板吧  没救了

网友:
这也行?电压都不用测了?牛

网友:
一般都是CPU 坏了 。    拆掉 后如果其他地方没短路 就换一个

网友:
这款就CPU爱坏。。。。。。。。。。。。。。。

网友:
你可以测下3.3V,5V待机电感的对地值,3V如果短路,基本可以告别这个板了

网友:
这修得太6楼主不能什么都可以直连的吧,

网友:
一般来说CPU坏的可能性比较大,CPU坏了我都直接换板,修的意义不大

网友:
很明显了。。。南桥挂了。。。换主板

网友:
楼主讲得有点含糊啊!首先你要先确定0.4A这个电流是机器的待机电流还是已经触发了!其次你说的CPU上边的芯片和CPU本身发烫!按你所说的,CPU旁边的芯片应该是网卡,网卡坏一般都打雷造成的,这个CPU是一体的,集成南桥,CPU发烫你要判断一下是不是CPU上的南桥发烫,小玻璃那块就是!如果是的话,那这个机子一般是3或5V短路,你可以测量对地阻值看看!这种情况CPU坏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基本 可以  放弃 了     多数是  CPU坏了

网友:
集显核心坏了

网友:
CPU旁边的小芯片  是南桥模块的核心  它短路了  就没得修了  换板吧

网友:
这种机子要是U坏了就直接换板子吧,省事。

网友:
         如果是没触发就发烫的话,那应该是短路导致发烫,也就是CPU挂了,最好量一下有无短路。。。

网友:
CPU上面那个小晶体是南桥 如果小晶体发烫 就说明南桥坏了 也只有南桥坏了才会导致待机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芯片可能挂了,先摘了吧!估计3V后级短路,如果短路,这板废了的概率陡增

这么多人 都没看明白人家说啥

网友:
不是大电流,触摸法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