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拆苹果6p电源芯片 结果付出了惨痛代价

楼主(2017-10-04):
新手拆苹果6p电源芯片 结果付出了惨痛代价,在拆卸苹果6p的电源时没注意有胶,以为和音频IC一样就风枪300就开干,吹了一会就听见啪的一声,芯片应该是报废了,看来抠胶和温度真的把握好,那好吧就练习植锡吧,温度300小风,结果还行看看成果吧

网友A:
6S 电源 400度             都不会死

网友:
                  还好你有两把刷子  化险为夷

网友:
300度应该不会死吧,是不是吹得时间太长?

网友B:
我能说你这练习的成果也不好吗?要是好板可能cpu有爆的风险哦

网友:
6P电源芯片本来就没有胶,,,,,,,,,,

网友:
不会是练手的吧焊盘不太好看着

网友C:
6666我连工具都还没有入手

网友:
...万幸吧,没把其他的烧死~~~~~~

网友:
吹焊时温度一定要把握好,不然很容易吹死!

网友:
学习了,楼主手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胶不应该爆芯片吧,只是掉件太多

网友D:
6p电源没胶,手工还要多练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6p电源没胶,手工还要多练练。

嗯呢 今天早上看了一下真的没胶,我应该是风枪温度没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能说你这练习的成果也不好吗?要是好板可能cpu有爆的风险哦

        嗯呢可以啊,本来我就是小白,我现在在练手,在熟悉手感。

网友:
没有胶的吧。你吹了多久?不怕把背面的CPU吹爆吗?

网友:
一般吹芯片用点滴吹法,有没有大神说一下具体流程?

网友:
看用什么风枪 ppd868d  300度估计cpu危险

网友F:
6系列电源没胶啊,吹一会就下来,对于你能把电源吹爆也真是厉害了,CPU没爆电源爆了,尴尬~~~

网友E:
引用 网友F:
6系列电源没胶啊,吹一会就下来,对于你能把电源吹爆也真是厉害了,CPU没爆电源爆了,尴尬~~~

呵呵 嗯呢300度吹了一阵没动我以为有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嗯呢300度吹了一阵没动我以为有胶呢

哈哈哈,多买点6系列,6s的,7系列的,每样都拆拆,看看哪些芯片有胶,自己心里好有个数,下次修到了就知道有没有胶了

网友:
还是得学习学习温度掌控
均匀加热

网友:
这掉点都能亮??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我也对手机不是很会  刚开始练习取芯片老是吹爆cpu   很是头疼啊   温度必须要掌控好

网友G:
我刚才帮一同行重做了个CPU就是吹电源CPU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刚才帮一同行重做了个CPU就是吹电源CPU爆了

            哦 那吹电源还有啥窍门吗?

网友:
还真没见过6P的板子电源下面有胶的,你这板子可能是之前被人修过然后打上胶的吧。原机都是没有胶的。

网友:
6代电源多数都是没有胶的兄弟   点背啊   碰到一个有胶的   但是目前我还没看到6代电源有胶的呢

网友H:
掉电 了 不用飞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掉电 了 不用飞线吗?、、、、、??、、、、、、、、、、、、、、、、、、、、、、、、、、、、、、、、、 ...

                    大哥我这是练手的

网友:
理论上应该不会300度就坏吧,这些元件一般是耐高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 那吹电源还有啥窍门吗?

快点就行了

网友:
这操作除了666,什么都不想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掉电 了 不用飞线吗?、、、、、??、、、、、、、、、、、、、、、、、、、、、、、、、、、、、、、、、 ...

哦哦

网友I:
现在维修苹果的利润多少,对同行的

网友:
呵呵,这珠值不错子耶,小白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现在维修苹果的利润多少,对同行的

我是维修笔记本电脑的刚刚接触手机

网友J:
我看我师父下电源一般450的温度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看我师父下电源一般450的温度都没事.....

厉害 我现在就是拿板子练练手感温度得慢慢掌握

网友K:
6p的电源有胶吗?为什么我翘了那么多个一个也么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6p的电源有胶吗?为什么我翘了那么多个一个也么有

                        应该是温度没掌握好

网友:
还是要多做,多练习,掌握好温度和方法

网友:
这个可以,积累经验吧,谁修机不赔几个机子呢

网友:
掉了那么多点慢慢飞把楼主

网友:
实际上300度可能下不来吧,这种没胶的最好取了,温度高点360吧,夹子夹住芯片两边,主板略悬空,风嘴只吹芯片,锡化了,主板就掉下去了。周边元件锡都没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维修笔记本电脑的刚刚接触手机

手机我就换过电池,看手机的主板太精细了

网友:
楼主是刚接触手机维修嘛

网友:
祝楼主早日成为大神          加油

网友:
最后好了吗????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多看看多动动。好了好了

网友:
我估计你那个声音是背面cpu爆了吧

网友:
不错   换我,直接就判死刑了。。。。

网友:
你牛,植锡很好,一定要向你学习!:kaixin:

网友:
300多 是正常  的       你吹的太久了

网友:
赚钱不容易。这机器要价如果低了,那就没的赚了。

网友:
还好有惊无险!记得我第一次搞个小6进水短路,结果一看WIFI边一个电容短路风枪350度揩干结果
吹得黑胶差点爆了,黑胶不除不行呀

网友:
应该是吹的时间没有把握好,多练练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只有不断学习,积累经验才能成为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6我连工具都还没有入手

几百块 几个最基本的

网友:
手工不错,苹果的东西都是要靠精湛的手工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 电源 400度             都不会死

U死

网友A:
你看 那个 杨长顺的  视频  直接450度搞

网友:
还是要多练,温度,时间,手法没掌握好,翘的太大力了,要是好板能补回来吗

网友:
就怕爆CPU 还没练到拆CPU  不过我习惯了用380度 直接几秒拿下来 感觉温度低吹太久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 那个 杨长顺的  视频  直接450度搞

要快

网友:
我都是450度吹下6p的电源芯片不超过7秒拿下,前提得先预热下周边!换上就用300吹上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呢 今天早上看了一下真的没胶,我应该是风枪温度没调好。

温度高了没事   低了可怕   高了锡点刚融就拆了  高温快拆安全

网友:
还不错哦,继续练习吧,骚年

网友:
高温快拆。有胶和无胶不一样的有点步骤。

网友:
多买料板练手吧,其实最怕背面虚

网友:
6P电源没有胶吧。。 我之前拆过呢。。以为跟黑触摸可以提起来。吹半天提不起来 还以为有胶呢。。 用镊子翘起来后 看看 没有胶

网友:
我都是用861  420吹6代5电源.高温快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