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代换问题

楼主(2017-10-04):
216-0774007可以和216-0809000通用吗??  大神吗   有人说行,有人说不行,请大家告诉我一下,有没有成功的

网友A:
型号差这么多   不能代换吧  ,以前代换过型号都是很接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差这么多   不能代换吧  ,以前代换过型号都是很接近的

我就想知道有没有人成功过,这数字差太多了!  没把握呀

网友:
应该不可以,差的太多了。。。。。。。。

网友B:
你对对显卡上面的电容是不是在一个位置,如果一样,可以冒险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对对显卡上面的电容是不是在一个位置,如果一样,可以冒险试试

不一样哦    倒是有一块料板,但上面,镜片有一点破了,不知道可以不能用

网友:
不行   这差的也太多了 最起码也的型号差不多 才有可能成功

网友:
不行   这差的也太多了  最起码也的型号差不多 才有可能成功

国庆,芯片已经订好了,在深圳转了3天了,还没有到,想冒险代换一个试试的

网友:
肯定不能用啊    型号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庆,芯片已经订好了,在深圳转了3天了,还没有到,想冒险代换一个试试的

最好不要   搞坏了别的东西更操蛋,  还是等着把

网友:
不可以,可以找原显卡接近的型号试试看

网友:
我一向不建议代换显卡,因为显卡上机不保修,而且代换上去,不知道是否通用!这样容易扩大故障的

网友:
最好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sony的mbx—224和dell的一款机器上是确定可以代换的,具体什么机型不记得了。。。

网友:
型号差太多了吧,不是我打击你,装上去不能用你还得拆下来

网友:
同型号吧,,代换的容易出问题  bga才下来不易

网友:
有说行  有说不行的   只有你自己代换一下试试了  再一个还分机型的  没人会跟你说百分百可以代换

网友(2018-01-09):
引用 网友C:
不一样哦    倒是有一块料板,但上面,镜片有一点破了,不知道可以不能用

测一下上面的电容看看有没有短路,不是很严重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