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LA-8691P)亮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7-10-04):
板号:
原故障:主板公共点短路……
      接到机器以后拆机发现外观问题, 此地方有点进液,看了下是保护隔离电路;另一处线接口一根针都弯成这样了, 先是处理好这些问题,测公共点对地值是25欧,烧机大法锁定PQ27 旁边的电容。更换后公共点恢复正常。可以正常上电并接屏亮机!
    本以为维修就此结束了。上散热及硬盘准备拷机,谁知道进系统一半快到桌面的地方掉电了,以为是散热没有处理好,又重新处理了下散热;还是掉电的不行,拆掉硬盘进PE,在BIOS界面也掉,并且每次掉电可以再次触发,最后大概用秒表计时,从触发到掉电时长36秒,换内存,换CPU,取掉内存,取掉CPU还是统统掉电。
    用示波器测了各大电感后端,是CPU供电先掉,又用CPU供电和SPL_S3#对比,SLP_S3#先掉 SLP_S3#是1通道,CPU_CORE是2通道,
    看论坛中说此机器掉电和BIOS有关,下了N个BIOS刷上去,都可以正常亮机,但是还是掉电……
故发此贴求救,各位大神给我来点思路指点下,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上电可再启动,问题出在3,5v上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可再启动,问题出在3,5v上的多

你是说转换电压还是?还是待机电压?

网友:
掉电不好修啊 看看温控部分吧

网友B:
重点查进液体的地方PQ40波波抓下隔离会不会掉,3/5V或EC复位,一一对比,仔细观察其他地方有没有进液体

网友C:
掉电产生的故障原因会很多,下载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进液体的地方PQ40波波抓下隔离会不会掉,3/5V或EC复位,一一对比,仔细观察其他地方有没有进液体

谢谢!我试下,如有更进一定回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掉电产生的故障原因会很多,下载图纸看看

图纸有呢,我是现在没有思路了,看各位大师有何招支下!

网友E:
大短 修好后, 要检测保隔上的二个管子,像你这种情况,先换掉保隔二个管子 百分80会好,

网友F:
首先看看保护隔离是否完全导通,也即PQ37/PQ38的4脚(控制极G)是否为8V左右电压,如果偏大或者接近19V输入电压,二个保护隔离管就没有完全导通,PQ38直接DS极短路,PQ37靠本体二极管正向导通,有0.几V压降过去,所以公共点电压还是能过去,只是小电流维持,进系统时满负荷工作,工作电流大,这时供电不能维持
就会掉电,具体检测以自己的维修思路进行,按部就班相信你能尽快找出故障元件,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总是徘徊在牛A牛C之间!!!!!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H:
裸板测试。。把开关取掉。。开机的时候测量下开关脚是不是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有呢,我是现在没有思路了,看各位大师有何招支下!

我也是菜鸟,也想学习一下,期待有人能解决

网友:
前天搞到一台华硕A40J的不定时掉电,最后频繁的时候发现亮机掉电,A卡加焊后测试到今天下班,完美解决

网友:
这个比较牛,主要是有耐心,这个比较牛,主要是有耐心,

网友:
我是小白,进来学习的,主要看评论有没有高手能解决下,好累积下维修经验

网友I:
楼主,你还是要仔细看看还有没有地方进水的,你没有发现的问题,还有你发现进水的地方你是否处理好了?

网友:
应该先查进液体的地方,然后再看保护隔离,隔离管不能完全导通会这样的

网友:
看一下隔离管第2个关子
换一个事实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进液体的地方PQ40波波抓下隔离会不会掉,3/5V或EC复位,一一对比,仔细观察其他地方有没有进液体

q40一定要截止,不能微导通,也会导致隔离管不通

网友:
q40一定要截止,不能微导通,也会导致隔离管不通

网友:
假公共点会这样的 v

网友K:
楼主这是烧掉的吗,现在是什么问题?

网友L:
一开始大短路。修好了,又掉电啊.你既然刷了bios 不行,就不要考虑bios了,供电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q40一定要截止,不能微导通,也会导致隔离管不通

用SLP_S3#与B+抓波,B+稳稳的SLP_S3#先掉了,这是不是说明保护隔离电路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是烧掉的吗,现在是什么问题?

不知道是烧的还是进水的。拿到板就是图片中那样,PQ40已更换,而且B+用示波器抓波也没有掉过!!所谓的假公共点我没有完全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开始大短路。修好了,又掉电啊.你既然刷了bios 不行,就不要考虑bios了,供电的问题啊..............

供电问题,我抓波一一对比了,发现CPU供电与其它供电对比,CPU供电先掉,把CPU供电又与SLP_S3#对比,SLP_S3#先掉,现在陷入困境了,不知道从何找思路了,如果机器不亮还好说,现在是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短 修好后, 要检测保隔上的二个管子,像你这种情况,先换掉保隔二个管子 百分80会好,

我先试下,谢谢支招,问题是B+没有掉电的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看看保护隔离是否完全导通,也即PQ37/PQ38的4脚(控制极G)是否为8V左右电压,如果偏大或者接近19V输入 ...

谢谢提示了!!!一直困扰了好久,仁宝主板的设计给忘记了,我先按着你的思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看看保护隔离是否完全导通,也即PQ37/PQ38的4脚(控制极G)是否为8V左右电压,如果偏大或者接近19V输入 ...

PQ37及PQ38的G极电压正常8.49V,确定是电压完全导通了,另外可以排除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了,因为用电池供电也是掉电,机器充放电完全正常,装不装硬盘都是会亮屏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裸板测试。。把开关取掉。。开机的时候测量下开关脚是不是电压不正常。。

现在就是裸板测试的,开关我也想到过,用万用表开过,也是屏亮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还是要仔细看看还有没有地方进水的,你没有发现的问题,还有你发现进水的地方你是否处理好了?

再没有发现进水的地方了……进水的地方是保护隔离处,我把几个管子全部换掉了!!!

网友:
那就用SLP_S3跟待机的开启对比下

网友(2019-10-04):
我遇到个Y400跟你这个一抹一样的问题, 36秒掉电,刷BIos也无法搞定

网友:
朋友你的搞定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