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311 通病 还有个问题需要注意下

楼主(2017-10-04):
A1311
现象:插电不开机,开关有电压,主板亮灯一个

拆下南桥散热器摸南桥发烫,更换之 ,还是不开机

测3.3后继短路,撕下usb下面那两排胶垫,两个电感有点黑,断开,3.3后继不短路,确定网卡损坏,更换修复

建议换南桥前测量3.3后继是否有短路

网友A:
楼主修过几个这个机器啊?都是这问题?不过还是得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过几个这个机器啊?都是这问题?不过还是得感谢楼主分享

论坛有好几个案例,我这个是网卡短路引起南桥损坏,

网友:
USB接口外露容易短路的,没错,每次修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网友:
楼主,你说了这么多,主板的版号是多少啊?

网友:
这个机器貌似电源板容易坏。。。。手上有一台装不下win7的。。。。

网友:
学习了,一体机修的少,不多,下次遇到了会注意的,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打雷烧掉的吗..............................

网友:
3.3网卡供电,自然损坏吗,什么型号

网友:
网卡坏  把南桥烧了啊  雷击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思路清晰,写的也很详细,楼主用心了,感谢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祝发财

网友B:
我现在手头有台21.5的 通电亮一个灯。按开关键灯就灭了。不触发。必须拔电等10秒左右再通电灯才亮 。按开关键灯又灭了,要反复好多次,偶尔能开机,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不能关机,关机后又开不了。是不是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
之前修到过类似的这个机器 应该算通病  不知道真的是雷打的呀  还是因为设计问题

网友(2017-11-23):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手头有台21.5的 通电亮一个灯。按开关键灯就灭了。不触发。必须拔电等10秒左右再通电灯才亮 。按开关 ...

不知道你的修好了吗??我手头也有这个故障没修出来

网友C:
维修经验不错,不过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维修经验不错,不过这个是通病吗?

南桥坏是通病,论坛有好几个案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坏是通病,论坛有好几个案例了

不知道楼主有图片吗?现在我的是主板通电有待机灯,开关也有3.3V 按开关后待机灯直接没了。测L7710电感阻值只有50多不知道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