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1465 820-00164-A拔掉插电源自动开机,装上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7-10-04):
求助:A1465  820-00164-A拔掉插电源自动开机,装上电池开不了机,进系统能正常使用,有遇到这种吗?请问要查那些地方?

网友:
检查一下电池周边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vccrtc电路,还是rtcrst,电池的

网友A:
遇到过是电池坏了,我换了一块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是电池坏了,我换了一块好了

我这个电池能充电,电量百分百啊

网友:
楼主,你的意思是说用电源不开机是吗?用电池可以开机是吧?

网友:
单用电池能不能开机   查一下BATLOW信号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查下电池的信号是否正常,电池输出,还有单用电池时ec复位。

网友:
              如果电池没问题的话,建议单用电池修,这样容易查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