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360怎么去掉

楼主(2017-10-04):
360怎么去掉,哪位能告之一二......?

网友:
啥意思?360安全卫士么?控制面板里卸载不就行了么

网友:
要么在屏幕的左下脚程序里面也可以卸载的。

网友:
卸载了呗

网友:
左下角程序里面卸载啊。。。。。。。。。。

网友:
控制面板卸载不掉吗?

网友:
360在开始菜单---控制面板--程序里面就可以卸载

网友:
控制面板里卸载

网友:
流氓啊,去掉了又来,再去又来,没有经过任何同意操作.

网友:
...................你是修电脑的吗 这都不知道

网友:
什么怎么去掉啊?卸载吗?直接选择控制面板里面卸载吧……

网友:
用电脑管家卸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