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进水大电流修复过程

楼主(2017-10-04):
6s进水大电流,烧机发现是振铃放大管发烫,拆了还是一样。对底角打值发现A2 b2脚短路。B+短路

接电源,电压只要超过0.8就保护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烧不出来哪里烫,后来用万用表顺着线路慢慢量3.7的电容,边看电路图变翘电容,最后翘了 C5321开机正常修复

网友:
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斯蒂芬

网友:
请教一下拆下来的电阻电容用什么方法焊回去,感觉比芯难焊多了就是不爱融化

网友:
放大镜             又不是 显微镜   没那么多 讲究

网友:
要图要图。很黄很暴力的那种

网友:
为什么我没有找到C5321的位置,有这个元件吗?

网友:
不好意思,现在找到那个元件了。PCB图上没有搜索到,原理图上有 C5321 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