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61主板内存供电换MOS管后供电正常,但上管发热严重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7-10-04):
  七彩虹MCP68-61主板内存供电烧了MOS管,替换好的MOS管后供电正常,但上管发热严重。能正常稳压,说明电源管理芯片应没什么大问题,但为什么上管会这么热呢,稍开久点,上管就烧焦了,再开一会儿上管又烧了。后面在网上找到这款电源管理芯片W83321G的原理图
 对照着原理图,发现上下管中间输出端到芯片的1脚有个电容,这个是一个自举升压的电容,会不会因为这个电容失效,引起上管的驱动电压不够,引起上管导通不够,而引起上管发热呢?于是找了个104瓷片电容并上去,测试很久都没出现上管发热的现象。看来就是自举升压电容失效引起的上管发热严重。在其他料板上找到个一样大的瓷片装上去,把并上去的104去掉,测试很久都没问题。
  希望能给修到这类问题的网友有所帮助。

网友:
有时候修机就是偷懒 不查附近电路导致板丢垃圾堆

网友:
对的。我也是查很久,以为芯片坏,但手头没有芯片。闲着没事,又拿出来研究。后面想想会不会是自举升压电容问题,抱着试试看的心里,一试还真蒙对了。以后象这种电源,碰到类似的问题,可能并个电容试一下,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自举升压失效,使得BOOT,也就是芯片自身启动部分时间变的不合理。这类故障比较隐蔽,如果不是了解一定的模拟电路特性,不好查。

网友:
对。有些小元件坏,引起的故障不好查。

网友:
自举电容坏得  真的是很少见  很少见

网友:
自举电容坏,导致上管发热烧坏,小白今天第一次学习了

网友:
自举电容坏,导致上管发热烧坏。。。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