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D3 触发掉电

楼主(2017-10-04):
一块放了很久的七彩虹G41触发掉电,秒掉,可再触发,还是秒掉。
测图中的1117输出2.8V,分压电阻不正常。直接从料板拆一对电阻换上3.3正常了,触发跑码,跑到显示器刚刚有信号掉电,蛋疼。。。
触发后测开机针电压0.6V-1.5V左右,不正常,掉电后电压恢复到3.3V。测上拉电阻没问题,难道是IO拉低了开机针电压?IO IT8758E料板没有,先加焊看看,焊完试机跑码亮机进系统OK。
作为一个小白遇到这种问题也是蛮蛋疼的。。。

网友A:
糊里糊涂的坏了,又糊里糊涂的修好了。文章没有营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糊里糊涂的坏了,又糊里糊涂的修好了。文章没有营养。

你是大神,我是小白,你就当没看见好了。。。。

网友:
117坏,导致待机电压低,IO拉低开关电压,显示后秒掉

网友:
看来是虚焊导致的,加焊就ok了,辛苦了,中秋节快乐

网友B:
小IO应该不至于造成虚焊,如果是针脚类有灰尘引起的服饰导致接触不良倒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网友:
加焊IO能好已经很好了,搞不好还会有返修的,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佩服佩服,G41的主板,还如此折腾。

网友D:
就算是IO虚焊的话  也不会拉低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算是IO虚焊的话  也不会拉低电压吧

因为触发之后开机针3.3V被拉低,我怀疑IO引脚间漏电或者IO内部不良才会想加焊试试。焊完试机几小时都没问题。如果故障再现就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佩服佩服,G41的主板,还如此折腾。

自己的板子,修好了有时用得上还能赚点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小IO应该不至于造成虚焊,如果是针脚类有灰尘引起的服饰导致接触不良倒是有很大的可能性。

IO35脚PWSIN,36脚PSON,如果这两脚间漏电,开机针就会在触发后被拉低到1.5V~0.6V,跑完码就掉电,掉电后电压恢复。而且在修好之前我貌似测到开机针未触发时电压有时候到3.7V,而正常是3.3V,怀疑3.7V电压是从绿线漏过来的。

网友:
IO35脚PWSIN,36脚PSON,如果这两脚间漏电,开机针就会在触发后被拉低到1.5V~0.6V,跑完码就掉电,掉电后电压恢复。而且在修好之前我貌似测到开机针未触发时电压有时候到3.7V,而正常是3.3V,怀疑3.7V电压是从绿线漏过来的。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35脚PWSIN,36脚PSON,如果这两脚间漏电,开机针就会在触发后被拉低到1.5V~0.6V,跑完码就掉电,掉电 ...

可能吧,不过修好了就行。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IO内部问题!之后可能还会出现!还是换个IO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