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B520E一体机不开机,指示灯短路

楼主(2017-10-04):
联想B520E一体机不开机,指示灯短路。测试5V转3V不正常,没电。维修过程看图说话

联想B520E BIOS自己备份LA-7811P REV1.0.rar

网友A:
下次可以稍加说明 看图好多看不明白

网友B:
楼主,你是把LED指示灯拔掉就好了的吗?

网友C:
看图说的话  好歹也在图上注明一下吧

网友D:
是不是PU2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可以稍加说明 看图好多看不明白

知道了。谢谢提醒。下次尽量写出来 ,方便大家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把LED指示灯拔掉就好了的吗?

对,拔掉了,说实在的前框要拆完才能知道灯在哪里。偷懒都能被你发现,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图说的话  好歹也在图上注明一下吧

我不会在图上打字标箭头,所以放了个圆珠笔,呵呵,以后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PU2芯片坏了。。。。。。。。。

不是就是指示灯短路了。不掉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会在图上打字标箭头,所以放了个圆珠笔,呵呵,以后学习下

用屏幕画笔就可以在上面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