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360图像效果故障处理

楼主(2017-10-04):
兄弟7360图像效果故障。如下:
分解机器简图
此图为故障组件--激光器
故障原因如下图所示
故障处理后,效果对比图:
注:所有激光机当效果出现一边或者两边逐渐变浅变淡时,在清洁激光器防尘玻璃无效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清洁激光器,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此图为打印效果图,复印效果另有原因:如原稿玻璃、扫描组件、CCD等。
为了需要的朋友特做成PDF文件,

网友A:
  这种问题比较常见很容易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比较常见很容易修好!

多谢鼓励与加分,很多维修故障都没有拍照做小结。

网友:
我记者这种故障好像是中间一竖打印不清楚,一边是硒鼓的问题,打图全黑是鼓架的问题,或是粉的问题,楼主这样学习了。

网友:
这种故障首先清洁激光器

网友:
这个我会修,修过很多了,的确是激光起雾了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常见很容易修好!这种问题比较常见很容易修好!

网友:
这种效果  防尘玻璃 粘粉的 几率比较大

网友:
这个和兄弟7057基本上一样,拆解方法也基本相同。激光器故障轻则出现楼主所说的故障,重则还会报错无法打印复印,错误代码72,基本上清洁激光器就OK了。

网友:
简单清洁激光器  光有拆的功夫!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