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中秋节小修宏基H61H2-AM3,发完再吃饭

楼主(2017-10-04):
又过节了,没钱啊,来台宏基台机,故障是上电2秒掉电,有时不掉,这郁闷了我,就怕修这种2秒掉电的
拆了机看了型号H61H2-AM3,感觉有点像联想的,上网一下,嘿嘿有图纸,蛋定不少
电上量了U供电0V,然后量了这个电压图纸上也叫VCORE,有0.86V,哥蒙了,没下图纸前一直以为是那什么VCCSA

MN9这里是0.9V,mn13是1V,内存电压为1.45,mn10为1.9V
这时没啥量啦,上网下了份图纸,去量ISL6363  18脚EN1V ,3脚5V,居说内存SPD没电会引起U不出电压,量了3.3,头大了,应该有的都差不多量了。
开始查IO IT8728F,先把PWRGD给量了,一共有三个,19脚5V,32脚3.3V,78脚0V,有戏,查78脚相连电阻(这时感觉图纸有点不给力了,标号跟板子不对,看得眼花)好不容易找到电阻也不知道对不对,电阻另一头有3.3V,挑开后,78脚位也没有3.3V,感觉还是供电部分出了问题,把U拿了,U电压正常出来,也不掉电了,说明ISL6363也没啥事,重新量了供电部分,MN9是0.9V,mn13是1V,内存电压为1.45,mn10为2.3V……这不对啦2.3没听说过呀,看看图纸,那什么1.8V锁相环电压忘了叫啥来着
突然高了那么一点点,合着 是电压变化不稳定,有时飘到3V,它的主管是LM324,害人不浅,干掉324,风枪400吹了几下一下,板子出现蒙古包,晕,质量太差了吧,马上换烙铁焊上,焊成这样不敢再焊了,边上有鼓包怕怕了

试机,稳定1.8V,小喇叭也响了

顺手发个电压测量图,以后哪不对看着修

月饼钱到手
最后亮机图,我喜欢,估计你们也喜欢~~~~

 会员14807642元2023-8-23 16:22

网友:
奖状亮了     修的不错 。。。

网友A:
这个板这个358经常坏的,我以前修到一个也是掉电,有时能亮,因为之前修到一个是焊桥好的,所以就直接焊桥了,没想到焊完桥后不复位了,一量没总线和桥供电了,把他换掉就好了,之前可能就是他快坏了,结果一加热彻底坏了。

网友:
原来是1.8V不正常,造成开机2秒掉电,运放坏了

网友:
现在修板就三板斧了怎么办/

网友B:
桌面够乱:wuyu:,是不是各位高手都不用防静电桌面的啊?

网友C:
我认为并不是LM324坏。而是LM234的10脚电阻R260由于潮汽或者灰尘等原因阻值变小导致的。你换324的时候热风驱走潮气和灰尘使主板恢复正常。
类似的案例我也修过很多,没有一例是需要换324或者358的

网友:
楼主真勤快,中秋节还上班,难得难得,节日快乐

网友:
PLL锁相环电路以后要注意了。另祝楼主中秋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并不是LM324坏。而是LM234的10脚电阻R260由于潮汽或者灰尘等原因阻值变小导致的。你换324的时候热风 ...

有道理,324运放器现实维修中损坏的概率确实很低。倒是分压电阻不良或者损坏,引起的基准比对电压不正常,进而造成输出不正常的例子比比皆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这个358经常坏的,我以前修到一个也是掉电,有时能亮,因为之前修到一个是焊桥好的,所以就直接焊桥 ...

不是358,是324。

网友D:
我只想问,那个奖状是什么时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并不是LM324坏。而是LM234的10脚电阻R260由于潮汽或者灰尘等原因阻值变小导致的。你换324的时候热风 ...

10脚 量过了是1.8V,9脚大多在2V-3.2V之间,然后看到图纸上9脚相连电阻为0,就直接换324了,上电掉电的不知有什么方法让它不掉,可以量量供电什么的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问,那个奖状是什么时代的?

72年,父辈们战斗的年代:lo,上网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桌面够乱:wuyu:,是不是各位高手都不用防静电桌面的啊?

不是没有, 是已经被占领了那块布上面的东西更乱,乱到不敢收拾,怕收拾完以后想要的东西找不出来

网友:
运放坏的比例不是很高,但是也经常有的,我怀疑是主板本身线路密集,遇到客户的环境潮湿,容易漏电,有时候我就先洗刷刷试试看,不行再换也不迟

网友:
维修水平不错,值得学习哈!!!!!

网友:
这种板子 有图纸就不难修  没图纸就不太好修了

网友:
PLL电压不正常导致上电掉电。。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那当然了。为啥掉电呢,后续的cpuvtt无电压,导致cpu的热保护信号直接就是低电平,所以上电就掉电的。。。这pll1.8分压爱出问题,不管是华硕技嘉。

网友:
我修过这个主板  一样的故障  可惜没有修好  卖废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