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 微短路电流0.024.板号11252.附数据

楼主(2017-10-04):
联想G480 微短路电流0.024.电容C2103故障时间电压为1V。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这是我3小时辛苦结果

LG480 11252-1BIOS.rar

网友:
我估计这个区域之前贴有胶纸吧

网友A:
这种小电容短路的 确实相对不好查

网友:
可以3个小时,也不容易。 现在超过2个小时以上的板子,都打入冷宫了。没那么多时间去研究。等不忙时再说

网友:
RTC电容短路,发现现在好多机器都容易出这个问题,以前也就三星的那通病

网友:
微短路查起来是不容易,看来3小时也还是要的

网友B:
故障时间电压为1V是什么意思,能否开机,

网友C:
非常不容易啊!这样的小电容也被楼主找到了,非常的不容易。

网友:
RTC电路知道也常 用,真是不容易,。。。

网友:
就一颗老鼠屎打坏了一锅汤啊

网友D:
如果像你这种的微短  我先想到的就是19v的上下管  因为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这种小电容的很少接到

网友:
楼主应该详细分享一下维修过程,这样加分的人才会多。已加分

网友E:
RTC电路的小电容   机器应该不触发吧

网友:
rtc 的供电漏电。。。。。。。。。。。。。。。。。。。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联想触发掉电也是RTC电容短路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故障时间电压为1V是什么意思?另外,楼主,是经过怎样,才得知是这个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RTC电容短路,发现现在好多机器都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RTC电路的小电容呢,故障时1.几V是不可以触发得,此板无点位找起来好像还真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电容短路的 确实相对不好查

我是按时序查才发现。电压1V低,正常3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时间电压为1V是什么意思,能否开机,

不开机,按开机键没反应。电压在3V左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不容易啊!这样的小电容也被楼主找到了,非常的不容易。

分享出来就是希望大家遇到类似问题时能省时间,提高效率,毕竟维修人拿时间在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像你这种的微短  我先想到的就是19v的上下管  因为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这种小电容的很少接到

19V短路,按开机键会有电流突变。这个啥反应没有,就稳稳的0.024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TC电路的小电容   机器应该不触发吧

对,不触发,按开机键没反应。所以按时序修才发现他坏了

网友:
你是怎么找到的,用的什么方法,想学习你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对,不触发,按开机键没反应。所以按时序修才发现他坏了

那小电池肯定也没电了吧

网友:
这个电容难找,3个小时的成果拿出来分享,下次我们碰上了就不用花那么多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希望大家以后少花时间。多赚钱。

我也怎么认为,少花时间多赚钱!

网友:
时序清晰加细心,很重要啊,这种小电容一般不好找

网友G:
还好,这个还有个位置号,要是其它板子没有电阻电容的位置号还要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好,这个还有个位置号,要是其它板子没有电阻电容的位置号还要难查

一般都有电阻电容,3V过来的。查南桥待机条件时发现敌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小电池肯定也没电了吧

小电池有点,在G575上发现电池没电的情况是桥上面RTC电路的电容微短,

网友:
最后发现还是电容的事、 ? 这样的情况好难查出来哦